尾管不堪折磨的隐忧!

楼主(2011-06-27):
看看图,说说话……

网友:
找个薄的软的东西做垫片。

网友:
看来塑料的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用点薄纸垫着点。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的建议。试过了,但调试会变得很费时,
看来要完全排除隐忧的话,换根新的才是最佳办法了……

网友A:
你多拧松一些再调不就不会刮到了吗

网友B:
尾舵机经常要调整吗?
我的只有炸鸡后要调整。
不过炸鸡后,尾管也一并炸掉了,必须换,也就没有LZ这样的烦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拧松一些再调不就不会刮到了吗

有啊,但不多不少还是无法避免刮损,长期累计下来的痕迹……

网友C:
我的尾管还没这样的问题,我现在用一根一块的,便宜吧,质量还不错,就是要自己割短一点。强度还是不错的。用了这么久,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可以把垫片直接贴在舵机固定座的与尾管接触的内壁上,这样就不费时了呀!
(用牛皮纸行不)试试看呗!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经常要调整吗?
我的只有炸鸡后要调整。
不过炸鸡后,尾管也一并炸掉了,必须换,也就没有LZ这样的烦恼了。

飞久了,再好的精度也会欠佳,必须调整。年多了,没炸过,因为一直在坚持练基础……

网友E:
 看来PRO的尾舵架设计才是比较完美的,但也有一个缺点,拉杆不水平也是个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尾管还没这样的问题,我现在用一根一块的,便宜吧,质量还不错,就是要自己割短一点。强度还是不错的。用了这么久,也没什么问题

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尾管还没这样的问题,我现在用一根一块的,便宜吧,质量还不错,就是要自己割短一点。强度还是不错的。用了这么久,也没什么问题

同道啊。。 主轴也是1.0一根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垫片直接贴在舵机固定座的与尾管接触的内壁上,这样就不费时了呀!
(用牛皮纸行不)试试看呗!嘿嘿

先试试看

网友F:
我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PRO的尾舵架设计才是比较完美的,但也有一个缺点,拉杆不水平也是个小问题

PRO的维修比V2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一样~

中山兄啥时候上个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