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桨夹,坏了可以这样改.看图

楼主(2011-06-27):
亚托的这样升级很容易坏.废物利用

网友:
这金灿灿的是电脑主板下面那个筒座吧?

楼主:
铜柱到处都是,很好弄的,怕断可以弄大点的

网友:
飞这机器没必要那么勤俭吧

网友:
这样子搞不敢暴力吧,

网友:
好主意!救急用!

网友:
我刚发现原来只有一边改了,一边铝的一边铜的,这转起来能安定的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过了.完全没有问题.靠近桨夹一点点重量没有那么高要求

网友:
厉害!如果用作垫片,应该没问题。但是如果用做连接的话,里面的螺纹很细,最多M3,危险哦。黄铜很脆的!

网友:
这样暴力飞行没事吗?看去很单薄啊!

网友:
再断一次,,,好几个奖夹钱。

网友:
要做  就要 做2个  这样 2边 重量 不一样  飞机转 起来 会有震动

网友:
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