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 控板的艰苦历程

楼主(2011-06-27):
三个多月前,我买了一块MK V1.3的飞控及IIC电调、PPM、调试器和A1504 KV2200,5030正反桨,动手做了个250mm的四轴。试飞结果是:油门稍微一大机子立刻翻跟头,根本就不受控。我怀疑是飞控板不好,就与商家商量给我再调试。同意后,我把所有的板子以及我的遥控器、接收机都快递给那个商家。经过大约10天,商家说已全部调试好了。我收到后就安装,其结果与以前一模一样,机子根本就飞不起来。我与商家商量是否可以退货,答复是不行,板子是她表弟研制的,不给退。我也没有办法,自认倒霉罢了。前些时候,在论坛上曾与“没米人”求教了多次关于MK飞控的调试及安装问题,但机子还是不能飞起来。就在我一筹莫展时,淘宝网上结识了“一天一飞一飞一天”。他也推销MK飞控,我与他商量是否能给我调试,他很痛快就答应了。过了一周时间(这次我只快递给他板子),拿回来后试飞结果大有改善,起码不翻跟头了。他说给我换了个陀螺。不仅如此,还利用远程控制给我调试参数。现在我的小四轴起码能起来了,四个通道也都能控制。我买板子的那个商家是武汉的“来来往往9998”,我认为她是个不负责任的商家,与“一天一飞一飞一天”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我的小四轴虽说可以飞起来,但是油门推到最大,也就离地不到20cm(2S  1000mah 15c电池)也是很让人头疼的事。 机子总重量是 219.1g(不含电池)
还要请教模友,有何高招能让机子飞的更高更爽。

网友:
MK1.3的板可以用2S的电吗?我的用3S电,飞行时电压降到11V以下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
用3S就行了

楼主:
我试过了,3S 1300 15C 也飞不到30cm高。可能是IIC电调不给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自己做的250抽距的四抽,可以飞个50米,飞控KK,没有问题,就是没有你的漂亮,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1456,你看看,有什么问题,我的QQ;930575152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带电池,现在整机是310克

网友:
玩4轴 最好会自己调试控板 不然会很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3S 1300 15C 也飞不到30cm高。可能是IIC电调不给力。
电调不行可能性低

网友:
才飞这么点高,找找原因吧.我的四轴可以飞到看不见

网友:
我MK1.3油门也一大半了飞步不高,机架也超级轻的,还是Y6

网友:
检查飞控设置中气压计选项,如果设定了高度就只能飞这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