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哈量”百分表的鉴别

楼主(2011-06-27):
真假“哈量”百分表的鉴别

文件名: 真假百分表的鉴别.doc
描述: 真假百分表的鉴别.doc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94b3cb3-a071-11e0-b930-0015c55db73d/
 晚上请版主帮忙上传吧
正文已经由鼻毛兄弟帮忙 贴出来了。请大家从板凳开始往后看。   在此谢谢鼻毛兄弟的热心帮忙!

网友:
点击吧,不是广告就是游戏链接。

点击吧,不是广告就是游戏链接。如不是故意,请尽量不要发链接!!!

网友:
等待版主上传

网友:
哈量真假百分表的鉴别
车床尾座不正,用百分表找正时,出现了怪显现:套筒几次往返行程时,百分表跳动有时不一致。自己当时对表有怀疑,请教笨笨版主(就是“有点笨”),告诉我“恭喜你,买到假货了,哈哈哈”、“假货就这样,灵敏度不够,时常显示有误”……无奈,又买了个表,这个肯定是正品。
自己吃个亏,长了见识。想到坛里的朋友,估计还有一些人不辨真伪,故拍对比照,整理出来,奉献给大家。
1.
外包装盒区别:A.真品颜色浅一些,接近天蓝;假货颜色深。

B.
真货图、字印刷精美,细线条;假货印刷粗线条,略粗糙,个别字模糊。

C.
印刷的内容也有不同,见图。

D.盒侧面的标贴也有区别,正品标有“1级”字样
包装盒结构、大小、重量都差不多。

网友:
1.
开盒后,看到盒里的区别:
A.真货有“合格证”和“百分表使用说明书”, “合格证”背面见图;假货只有一块表。
B.真货底盒是二块海绵,上层很致密很硬的浅黑色;假货是3块深黑软海绵。见图:

网友:
3.表后面:
A.真货3个精美“一字”螺钉,另有3个突起。有“金字”“21”字样,塑料盖外圈光滑,内圆像喷砂处理的效果;假货3个做工粗糙的“十字”螺钉,盖是再生塑料。见图:

网友:
4.表侧面
A.真的表杆附近有激光打码,假的没有。

B.真的表壳磨砂,假的有很多划痕的拉丝。

网友:
5.拆开,看里边:
A.真的有钻石,假的没有。

B结构也不同。

C.真的有防氧化的电镀层,假的没有电镀层。据说更假的,塑料表芯。

D.真的有垫圈,假的没有。看图:

网友:
6.表盘里,真的略显发黄,假的纯白;内容也有区别,一看便知:

还有些小区别,真的下轴承圆柱的,假的圆锥的;真的转盘滚花窄,假的滚花宽。真的外圈与透明罩结合紧密;假的侧看,有明显缝隙,做工粗糙。
告诫论坛朋友,所有量具,必须买真的,别图便宜买假货。试想,量具要不准,做出的活儿怎能谈精度?
目前我手上只有这2块“哈量”百分表,我把它们的区别奉献给大家。据说,假“哈量”百分表大多都是浙江假货,有人说淘宝里95%(也许还是保守的)以上的“哈量”百分表都是假的,悲哀。
我的假百分表是在淘宝的“阿蕾工量具”那买的(地址浙江金华),朋友们引以为戒吧。

网友:
真货只有一种,假货千变万化。
只要记住真货是什么样就可以了,假货和假货也是不一样的。
说明书合格证假货也可以有

网友:
真表要100多块钱吧。哈量的假表是最多的。

网友:
 不错!科普,教大家识别假货。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帮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好象都是假的.我看见过真的,和你这两个不一样.(内部)但写着哈量的也可能是真的.
\

有钻石的是真货。

网友:
这年代假的造的跟真的一样,哪有这么好辨别的,我看都是假的,公司里面用的真货跟你说的这两个都不一样

网友:
哈哈恭喜自己刚买了个假的哈量

网友:
有块 北京量刃具厂的,根据以上细节鉴定(纠结了好久)真的!

网友:
问下,背面那个 21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LZ分享,建议版大是否能开个真品专区,专司介绍真品与仿品区别。
现在得时时注意买到仿品,耐用差不说,还有危险性,真是… (虽然二线产品有些也很好用,物美价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