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0车床Z轴改滚珠丝杠并将丝杠防护

楼主(2011-06-27):
D180改数控后虽然T型螺杆的回差不大,且MACH3消回差效果也不错,但由于开合螺母的结构刚性不过,回差值不稳定,决定换滚珠丝杠,并加了丝杠防护管。
A、换滚珠丝杠
     使用C7的轧制丝杠

B、丝杠防护套管
   使用雷虎90直升机和雷虎50直升机的报废尾管。

最后的结果

网友:
想多看一点硬件,更想知道数控操作过程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2011-10-03):
回复 楼主:

想知道改过以后开合螺母还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改过以后开合螺母还能用么?

感觉不用开和螺母啦,键盘上按一下就自动进给了

网友:
请教楼主

A:改装后,原来大拖板上的手柄(与齿条配合的)这个快速左右移动拖板的机构是,无效了,还是继续可以使用。
如可以用。是不是必须在机器停车后。(听说丝杆在系统工作时是自锁的)

B:因为丝杆与主轴之间的机械联动装置已切断。也就是必须通过软件上实动。主轴转动与丝杆导程之间的联动。是不是要在主轴上安装相应的装备。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我的CJM250改滚珠丝杠以后那原来的自动纵横向进刀就没有了?

网友:
我与楼上的机子同一型号,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2019-03-23):
兄弟,你X轴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2-10):
楼主的车床真干净!

网友(2021-05-10):
楼主X轴怎么换的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