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大概试了一下蝎子2216 和XXD 2220(抑或2212?)

楼主(2011-06-27):
简单测试了一下:通电最大油门轰

同样电池,同一个电调,同一个遥控器,同一个接收机

结果:7分钟,XXD还是温的,蝎子两分多一点,就有点烫手了。

网友:
关键是电机的型号、kv、带的负载是否一样

网友:
XXD是啥型号啊?我都想试试了,有这么好?

网友:
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啊,怎么是反过来啦?哈哈

网友:
真的吗,蝎子可是神机啊。

网友:
恩?怎么回事

网友A:
LZ把型号都搞清楚了再谈测试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把型号都搞清楚了再谈测试结果吧

+1 on this.

KV?,桨?,具体温度? 电流? ...........

网友:
不是一个级别的吧,还有就是放完电分别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
嘿嘿,我有一只亚拓4?0L,一只黑膺原装的,一只不知品牌的,一只XXD2217共4只电机,用来飞450,在热天想连续飞,还只能用XXD2217.

网友:
LZ测过转速没?烫的转速高多少?

网友:
蝎子电机烫是出了名的

网友(2011-12-10):
电机好坏,不光光是看温度的,你想,那么烫了还不烧起来,也是门技术活啊,哈哈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那肯定是KV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