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 陀螺仪定时器设置 证明

楼主(2011-06-27):
对天地飞控 的陀螺仪设置问题:
很多人认为天地飞的控
《天8就是有这个BUG,NOR才是锁尾》
也有人说《 AVC 是锁尾》!
到底什么事正确的? 以我个人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但是有点别扭!
我的看法如下,不正确请指教!
方法一:
在 “ 正反设置”           里      “陀螺仪” 设为   “正”
在 “陀螺仪感度混控”     里    应该设置为
模式  AVCS
混控  开
控制  开关(自己决定)
位置  0       (2)
比率  NOR43.8%
如果是:
位置  2       (2)
比率  AVC 43.8%
证明: 用GY401  实验,  开关在 位置“2”时,此时应为AVC模式,开机,GY401成功自检并保持红灯常亮,打尾舵不回中!
                 再将   开关拨到 位置“0”时,此时应为NOR模式,GY401红灯熄灭!打尾舵回中!
结果:AVC为锁尾模式!
方法二:
在 “ 正反设置”           里      “陀螺仪” 设为   “逆”
在 “陀螺仪感度混控”     里    应该设置为
模式  AVCS
混控  开
控制  开关(自己决定)
位置  0       (2)
比率  AVC43.8%
如果是:
位置  2       (2)
比率  NOR 43.8%
证明: 用GY401  实验,  开关在 位置“2”时,开机,此时应为NOR ,模式GY401成功自检并保持红灯常亮,打尾舵不回中!
                 再将   开关拨到 位置“0”时,此时应为AVC模式GY401红灯熄灭!打尾舵回中!
结果:NOR为锁尾模式!
所以说两种设置都是正确的!
但是  在 GY401 说明书中提到如下的原文:
《功能∶具备正逆转开关、DS 模式开关、控制延迟调整旋纽、舵机最大行程量调整旋纽。可
遥控器调整陀螺仪的灵敏度及切换锁定 ( AVCS ) 模式与一般模式。》
AVCS 是锁尾模式
NOR  是一般模式
综上所述: 两种方法都正确控制陀螺仪的感度! 但方法一 能满足 AVC 是锁尾 的理解!
还有一个定时器设置的问题说说!
用天地飞9 三年,我才搞清楚怎么设置 用油门 开定时器! 这功能让我郁闷了三年!愚钝呀!
在定时器中
设置如下:
定时器 B
分10秒00
模式  增加
控制  油门
位置  上18.4%
就这个  位置  “18.4% ” 没搞出来!  原来默认是  “无”
方法是: 将光标移到“无” 上
         再将油门推到你希望的位置
         再按住确认键直到出现“上18.4%”   设置成功!
现在当油门到了18.4% 定时器开启,很方便!
个人看法,不对请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就做了解答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982&highlight=

网友:
我和你想法差不多,只是没有仔细研究,把飞机拿在手上退油门试试就知道锁尾没有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同样早就说过了,难道大家都不看帖,喜欢自己琢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9943&highlight=

网友:
我的天8S的"陀螺仪感度混控",在摸式为AVCS时,不管"位置"项是0是2,
"比率"项中都不显示AVC,只显示NOR.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同样早就说过了,难道大家都不看帖,喜欢自己琢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9943&highlight=

很多朋友不喜欢潜水,要么不断发问,要么不断思考,思考的确值得赞赏和学习,但其中有可以利用的捷径,那就是别人的思考结果。

楼主:
“我和你想法差不多,只是没有仔细研究,把飞机拿在手上退油门试试就知道锁尾没有”

怎么理解? 我没发现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