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吧 6EX。电池插反。。。

楼主(2011-06-27):
如题  充好电了  被别人试飞模拟器  正负级插反  。。。。。怎么办  很急的啊

网友:
还是不要把电池取下来充有好处吧

网友:
插反之后结果如何呢?

网友:
拆卡看下 有没有保险爆掉 或者什么地方烧毁

网友A:
有保险丝就换个保险丝就行
要是有二极管防反接的设置也可以
都没的话,那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保险丝就换个保险丝就行
要是有二极管防反接的设置也可以
都没的话,那就。。。了吧

以前拆过,该机无任何保护电路。
小日本非常注重节省成本 ,国内厂家相对大方 。

网友:
该机无任何保护电路

网友:
默哀......
我用的6EXP,不知道有没有,我是一直用电池的,暂时还没发生这样的事情。
4VF我试过,开机以后插电源是不通电的,这个应该是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