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CH3是怎样输出5轴信号的?

楼主(2011-06-27):
根据手中的MACH3说明书,利用并口输出好像只能输出X Y Z A这4个轴的信号,不知道这第五轴信号在并口当中应该设置到什么地方呢?请知道的高手多多帮助帮助,在此万分感激!

网友A:
设置-》端口/针脚-》电机输出

X  2 ,6
Y  3 ,7
Z  4 ,  8
A 5 ,9
B  可以在  1,14,16,17 任选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端口/针脚-》电机输出

X  2 ,6
Y  3 ,7
Z  4 ,  8
A 5 ,9
B  可以在  1,14,16,17 任选二个

谢了!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是MACH3的五轴界面要怎样才能弄出来?

网友:
最高6轴 加1个主轴 都可以输出方向脉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是MACH3的五轴界面要怎样才能弄出来?

LZ看一下大海有3轴、6轴界面。
http://www.xyzdiy.com/thread-137-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看一下大海有3轴、6轴界面。
http://www.xyzdiy.com/thread-137-1-6.html

谢了!不过个人觉得这个界面不是太好看.要是有其它界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