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头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7):
想把电池的T头换成TX60插头,请问直接把T头剪掉,然后焊接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主要焊接的时候线是高温)

网友A:
最要紧的: 剪的时候,不要“一剪子下去”,一定要分成两剪子哦.....

网友B:
 小心你的剪刀短路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烙铁呢,剪掉线就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你的剪刀短路

还不至于那么白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烙铁呢,剪掉线就短了啊

怕焊下来的时候一不小心弄短路了

楼主:
最主要的问题是焊接的时候,电线是高温,电池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要紧的: 剪的时候,不要“一剪子下去”,一定要分成两剪子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问题是焊接的时候,电线是高温,电池怕不?

大膽的焊,先焊一頭,另一頭用絕緣膠布纏上

网友D:
建议办法是,先剪断一根,上热管,焊XT60上,缩好,再剪另一头,上热缩,再焊,再缩,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办法是,先剪断一根,上热管,焊XT60上,缩好,再剪另一头,上热缩,再焊,再缩,就OK了

受教了,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