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忍不住了!! 求推荐合适的新手电直!!!

楼主(2011-06-27):
今日见syd86414同志求问,自己也忍不住想问问!!!!

入魔2个来月,因为工作原因平时玩的时间不多,隔三插五的练了几天模拟器,最近2周才开始自己动手制作KT机,目前KT固定翼在魔友的指点下基本可以飞完一块电池。(我们这地方魔友不多,常飞的也就10来个人,3个直机,7、8个KT板。)
现想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个新手电直!!!
预算:5000以内
预计:guai 425+vbar
已入手T8FG super控。
目前犹豫的原因在于:坛子上主流魔友飞的都是450,自己入425担心配件不好换和后期维护费用较高!!!
同时想请教大家,425和450比,后期维护费大概用高出多少?guai425和亚托500是否有可比性?新手是否有必要直接V8无副翼?

网友:
450或500吧,玩的人多,电子设备一步到位,省得以后再升级

网友A:
最好还是500.配件便宜.飞越500越来越好了,也便宜。425是塑料的,可以升级炭纤〔较贵〕且500级别的(425也是500级的)电池贵也飞不久…

网友:
450比500便宜太多太多

网友:
500比450稳太多太多了

网友B:
我就在用飞跃450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425v8和500V8。。。。
  基本就是空机不一样把!!!!    电子设备和花费基本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500.配件便宜.飞越500越来越好了,也便宜。425是塑料的,可以升级炭纤〔较贵〕且500级别的(425也是500级的)电池贵也飞不久…

这位大哥是想要电池续航否认500呢。。。
  还是500否认电池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用飞跃450练习

我这里本地有个比我入魔稍早2个月的魔友开始也用个450.。。  飞了1个多月都没飞起来,JJ炸了无数。
结果换了425+vbar 。。 半个多月倒飞割草。。。。   所以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本地有个比我入魔稍早2个月的魔友开始也用个450.。。  飞了1个多月都没飞起来,JJ炸了无数。
结果换了425+vbar 。。 半个多月倒飞割草。。。。   所以纠结!!!

也太神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否认500
电池太贵,买不起,一块就只可飞7~10分钟~
有能力就改油~飞机不会太大且500n耗油不大~可以无限飞(前提是接收电够多)

网友:
425易扫大齿

网友:
 本个月到灰割草

网友:
飞越450吧。理智

网友D:
新手有必要V8吗?如果按你说的玩要上万了。

网友:
500油的就算了,花那改装的钱还不如多买点电池,电的好维护,现在电池也不贵

网友:
425原装旋翼头要换成无副翼,无副翼对舵机要求又高了。如果搞个V8,舵机又不是高端的舵机,那性能说不定还不如3g。算算电装都快上万了。

网友:
450吧,便宜,维修方便,有什么疑难杂症论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有必要V8吗?如果按你说的玩要上万了。

空机500+电调电机1000+尾舵机450+KDS*3个360+VBAR2000+无副翼旋头300
大概5000左右!   不算电池!

网友E:
450,随便到飞场检一些尸体,都可以拼一台出来。425,跟人感觉是直机中的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随便到飞场检一些尸体,都可以拼一台出来。425,跟人感觉是直机中的鸡肋,

425确实感觉不是很主流,要不X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本地有个比我入魔稍早2个月的魔友开始也用个450.。。  飞了1个多月都没飞起来,JJ炸了无数。
结果换了425+vbar 。。 半个多月倒飞割草。。。。   所以纠结!!!

这么神奇?估计是因为那一个多月积累下来的经验吧

网友:
450不错,经济实惠,新手主要看炸J配件的价钱,不炸不可能,500级别电池太贵,飞的不过瘾。Vbar意义不大,还是从基础一点点连起吧,跳着跑要摔跟斗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看这个贴子,照着他的弄

网友:
500嘛 说真的 飞机调好了 只是悬停和简单航线的 你想炸都困难 450炸机率高是因为这个小飞机一旦打错舵 我们这个水平很难救回来的 配件嘛 你看看450和500原装配件或者副厂件价格就知道了 差不了多少的 说实话 我都怀疑那些450和500之间最后选择450的人 到底有没有飞过500 或者真正思考过两个飞机的后期投入 我们一起飞的 三个月450炸到可以换一个半 500基本没有怎么再花费的 可能个人情况不同 仅供参考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坛子上主流魔友飞的都是450,自己入425担心配件不好换和后期维护费用较高!!!
答:配件基本已经和450副厂的一样多了。后期维护费用下个问题回答。

第二个问题:同时想请教大家,425和450比,后期维护费大概用高出多少?
答:这个不太好比,如果用正厂的基本差不多少,如果用副厂的,易损件也差不太多。而且你所指的后期维护费用我猜可能是指炸鸡损失吧。这个问题很深奥,主要看你是否相信技术是炸出来的这一说法,信——你就全部用真机练习各种动作,不信——你就和我一样在模拟器上把一个动作练熟练了,把真机飞高点再练习,不太会炸鸡。我飞了近一年,从250到550,总共炸鸡才10多次而已。

第三个问题:guai425和亚托500是否有可比性?
答:有可比性,新手425好点,便宜,适合悬停航线;500精准点,适合3D进阶。桨和电池都可以通用的。425整机便宜,用标准舵机;500整机贵点,且用小一号的舵机。

第四个问题:新手是否有必要直接V8无副翼?
答:建议你直接无副翼,这样飞机更稳些,容易上手。

以上意见仅代表个人看法,无意损害GUAI或者YT,请托们自重。

网友:
新手还是先上450

网友:
支持你的想法

我断断续续飞了450一年多,也没怎么翻过,因为稳定性不好,贼!!。换了425很快就上手了,飞了两次已经可以倒飞悬停了(不过模拟器早就倒飞航线了),感觉500级别的机器确实稳的多。
    我的 425塑胶 +rjx500+mb+mks1210+ds650,配下来不算电池就3000左右。
    425比较皮实,不容易坏的,今天倒飞悬停炸机,损失大桨和大齿,其他连杆都没有崩。其实炸机的成本和450(亚托)的差不多。
    就是电池比较贵,500级别的都是这样了。
希望对楼主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