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260z愁死我啦!

楼主(2011-06-27):
首先要严厉骂下日本贵子,他娘设计的飞机真是不地道;

本人是JR260z sport,买来时消音器与消音器支架就没有垫片,导致漏出废油,把飞机搞得脏死了,本人试过以下几个解决方案都不太理想,继续想办法中,各位同仁,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呀?
1、三和401免垫粘剂,黑黑的,可以耐300度的温度,可是还是有些漏油;
2、德国进口SONAX护理产品 排气管密封胶 552 000,花了我72元,可能耐700度的高温,还是不行;
3、试过找园林机械的买垫片,有一种中间是铝片的,外边包着耐高温类似于纸一样的垫片,但由于用美工刀切割形状时花的时候周围好多毛边,根本不能成形,也不行,愁呀;
4、想过买铝片,上次买了一块1.5mm的铝片,感觉硬度很硬,估计此方案不行,软铝片没有找到;

各位,你们有什么好点子呀,愁死我了,谢谢了

网友:
排气口垫片都应该有的

实在不行你就买1个华盛26CC汽油发动机上的排气垫片就OK了

网友:
改电的吧

网友:
直接换石棉垫片,既密封又耐高温

网友:
整个 缸垫纸

纸两侧分别摸 缸垫胶, 均匀的, 然后拧紧。我的经商260 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个问题, 你的飞机要是 排烟量太大 就得换机油了

楼主:
再请问下,

1、华盛26CC汽油发动机上的排气垫片,哪有买呀?根本找不到;
2、石棉垫片不好剪,不好做出形状来,边会毛边的;
3、排烟量没有的,飞行中是没有烟的

感谢大家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