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桨容易打到石头,怎么办?

楼主(2011-06-27):
450尾桨容易打到石头,怎么办?我就如图所示,装了个从练习架上,取下来的泡沫球装上,可是有位老鸟看到,说这球会影响陀螺感度和锁尾,是这样吗?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把尾垂加长~~~~
不要在碎石地降落!

楼主:
有时候在户外的地方,杂草丛生,小石头多的地方和高低不平的地方,尾巴弄高点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中山兄!果然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的速度回贴,佩服,佩服。。。。。

网友:
加个球说可能影响琐尾效果,那倒是有可能。  说影响陀螺感度,。。。。。。。 那就无语了,还老鸟说的。。。。

网友:
我的是常打到地球

网友:
我也加长了,不怕擦地了

网友:
靠尾桨那边的半个球用墙纸刀 切掉点吧。
你这样整个球,有时候会被尾桨扫到。 比如刚启动的时候,尾桨还没甩直的情况下 打方向舵。。。。

网友:
换个稍微长一些的尾垂;降落小心一些。

网友:
我经常打到,自己注意就好了

网友:
确实需要加长

网友:
自己用断桨做一个尾撑吧,撑高点,能比原装尾撑更好地保护尾桨。

其实原装尾桨设计得太短了。像Pro的那种尾桨更容易擦地,自己做一个,技术练好后再换原装的,也就不会扫地了。

网友:
加长尾垂

网友:
用个一次性筷子顶住~

网友:
自带降落平台
到哪都是平地

网友:
带块毯子铺地下就行了

网友:
看来上菊花也需要带套套···

网友:
所以定点降落多难啊 选择合适的地方降落 就算到处都是石头的地方 起飞打不到石头 降落怎么会打到呢 慢慢练吧

网友:
加个球不影响陀螺感度和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