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打算弄个450.学习的配置请批改.解答

楼主(2011-06-27):
配置如下: 飞越 450 皮带 电机 HD2218
电调 好盈 飞腾40A
斜盘舵机 933*3
锁尾舵机 FUTEBA的9257或 922(不知道选哪个)
陀螺仪 401或520

问题1 斜盘舵机和锁尾舵机会不会容易坏?或哪个比较容易坏?
问题2 陀螺仪401能用在电直500上吗?会不会不够用?

另外向大家索要一张新手炸鸡10次配件清单。

控。电池充电器。3样有了

网友:
你的配置基本可以满足你现阶段的飞行需求

10次炸鸡清单如下:
木浆*10副
尾桨*5副
主轴、横轴、尾轴、平衡杆各*10根
副翼*2副
水平翼和尾垂翼*2套
脚架、尾管*5
尼龙扎带*1把
头罩*1
以上的配件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手起飞秒炸10次
问题1:不炸鸡就不容易坏,炸鸡了斜盘舵机坏得几率比较大,看你炸鸡的水平了
问题2:正品401完全可以用在450级别以上的油、电直机上!

网友:
建议锁尾舵机选个山寨的9257吧,922的力量稍微小一些。
不同新手炸机的部位也是变化的。
不过,大桨、主轴、横轴、平衡杆还是要备上一些的。
另外,脚架、尾桨、尾管也挺容易坏的。
建议不带头罩,这样可以减少损失,呵呵。
不上3D的话,我就不上头罩。

网友:
切记,一定要带头罩,颜色要醒目一点的,不然方向感错误,更容易炸鸡

网友:
LS的说的好

楼主:
O(∩_∩)O谢谢。以上的朋友的帮助,O(∩_∩)O谢谢。以下朋友的关注。

   如果还有什么没说到的请大家补充下,算支持新人吧。

网友:
记得调好油门曲线螺据曲线.斜盘水平,大桨夹!

网友:
舵机260MG,想炸坏那要看你水平了 (260MG要换冰人侧板) 不要用933,炸坏了换更烧钱

网友:
工具怎么木有看到呢?建议搞一套4支的亚拓内六角螺丝刀。还有螺距尺,游标卡尺、大桨平衡器、球头钳。

网友:
练习架 一定要,做得大点比较好,模拟连好了 入门450不难,

网友:
用520吧 大小通吃

楼主:
520能用到最高多少级别的电直升机

网友:
 520太浪费啦,还不如多买点配件,650足够你到一般的3d了

网友:
楼上讲的有道理,还有,922跟FUTABA9257根本无可比性,价格差太多了………
933一定要买2011新版,否则抖舵没商量!

楼主:
其实是这么想的922新手用用坏了换。但如果尾锁舵机不容易坏我还是会选9257。
  陀螺仪起初想GY520后来想想还是选着401吧,以后有机会上大机在换大陀螺仪

网友:
先模拟器,然后在没有人的地方飞,安全第一!

网友:
直接上无副翼免得以后折腾

网友:
大桨、尾桨、尾管最容易坏了,建议准备一套好的工具,别忘了再备镙丝包、小齿轮和小轴承。

网友A:
别买401啦 小心中奖 买个大螺母回来

网友B:
401可以胜任600,油的

网友C:
楼上都说的差不多了,我是来围观的,想起我刚入魔的日子,尾舵机用过的有,922,韩国的262,9257,现在用DS520,慢慢的在费钱啊!!!!

网友D:
如果不缺米,尾舵建议用FUTABA S9257,陀螺仪用GY520,如果想省钱,尾舵用山寨9257,陀螺仪用飞越GY650,对于新手来说,用起来不会感觉有什么区别,而且GY650和山寨9257可以飞简单3D,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