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和天7相比·哪个性价比更好?

楼主(2011-06-27):
还有就是哪个的配件和售后维修好一些?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需求了。。DX6I就是可以飞mcp x 。如果不飞这个的话还是选天7吧。。

网友B:
DX6I山寨接受便宜,飞飞450,固定翼可以了,天7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天7很好 DX6没用过

网友D:
DX6I不错 飞小电动用山寨接收便宜 飞油机买好点的带卫星的山寨接收也不贵

网友E:
天7价格不高,功能不少
我个人认为天7是不二之选!

网友F:
性价比天7高,性能和品牌DX6I

网友G:
买DX6I配山寨接收还不如天7,个人推荐天7,中文菜单,简单易操作,服务好,配件也便宜

网友H:
推荐天7,天7原装接收可靠也不贵,DX6I原装接收贵,山寨接收看人品。

网友:
天7太烂了…看看那塑料壳子…功能多,但用着很不舒服…摇杆精度也不行………一分钱一分货…没什么特别的,6I没用过

楼主:
算了·为节约点前·还是买天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