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手!充电达人请进!!UN -A6和 B6到底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06-27):
为什么3S 2200只要充一小时不到就满了!?那么大容量!玩具的3.7V 500都要充2.5小时!

网友:
 充电电流设置不同,充电时间自然不同啊!!有米就上a6,穷人,并且每入魔的坚定决心,上个b6凑合一下算了

网友A:
我的 6S 5200的电池也就不超20分就充完了

网友:
玩具的充电器只有500MAH以下啦,而且玩具电池也不能允许太大电流充电,模型充电器电流就很大了,电池也支持大电流充电啦,玩具和模型没有可比性,没办法啊,我也想玩具厂家做出像450那样的机机来,但是成本就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 6S 5200的电池也就不超20分就充完了

不会爆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6S 5200的电池也就不超20分就充完了

你要用多大的电流哈!

网友:
还有个F6,好像也不错。

网友C:
6S5000毫安 20分钟  哪位大大算算电流

网友:
应该是75A多吧

网友:
UNA6独立平衡充,只适用于有独立平衡端子的电池
B6串充加平衡,兼容镍氢镍镉铅酸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爆炸吗?

这个应该是用6A以上充的 确实比较怕怕
我都是2A 慢慢来 不在乎那几分钟

网友:
等你电池多了就再也受不了B6那漫长的平衡过程了!

楼主:
还是一步到位

网友:
充电效果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中山弟

网友:
6S 5200的电池,我都是17A电流充电,充好基本上在20分钟左右(基实飞机的电池飞下来,只放掉了电量的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5000毫安 20分钟  哪位大大算算电流

15A

网友:
充东西还真不好说

网友:
模型电流大的多所以快
B6是并充,充满以后再来平衡每片电池的电压
A6是串充,边充电边平衡
所以A6平衡好的多了  (我也是听朋友给我说的,不对请老鸟指教)

网友E:
ls的错了吧!
b6是串充:1个充电器充6个电芯。有一个电芯充满就进入小电流充电,遇到平衡性不好的电池,等死。
a6是并充:6个充电器充6个电芯。

网友F:
楼上的楼上不懂请不要乱说,
UNA6是并充,速度快,平衡精度高,价格也高,
B6 是 串充加平衡,速度慢,精度大家也觉得很低,但是便宜而且功能多,神马镍氢 铅酸都可以充。
有米而且只用锂电,就上A6,每米还喜欢功能多,就B6凑合下
PS,这两个我都没有。

网友G:
不对,算错了哦
我的6s 3300电池用12A 10分30秒就满了,不过用的是HYperion 720i

网友G:
补充
还是2块一起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