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S,如何设置负螺距

楼主(2011-06-27):
本人用10C,用别的
模拟器
可以有3D的负螺距,但是凤凰没有,油门最低就停止了,请问大家怎么设置模拟器或者是控,万分感谢。另外练习和联网模式用不了,我是先开模拟器,后插狗也用不了,希望得到解答,谢谢大家。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右下角有属性面板 应该不会有这问题吧 论坛有专门设置凤凰的帖子 善用搜索功能。

网友B:
论坛上有啊 ,练习和联机模式 你关掉更新显示就OK了!
凤凰里面有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设置啊

网友C:
我的方法是,模拟器中的曲线都默认(即45度对角线),直接在控里调油门、螺距.....曲线,并保持与实机一样,感觉挺好,或许能更接近实体机吧(或许只是感觉而已)

网友D(2011-10-15):
你的3D开关设置了吗?

网友E:
没有设置3D开关,IDEL
凤凰默认是关的,不像G4默认是开

网友F:
这个跟负螺距没关系,正常设置油门非锁定,最小就是最小
在油门锁定(thr hold)选项勾上就解决了
其实10C的话,直接用控设置更合理,改3D开关就切3D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