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用还是后用新电池

楼主(2011-06-27):
电池比较多的时候,新旧不一,大家一般是按什么顺序用的呢?

网友:
先用舊的。。。

网友:
做好使用记录,新旧都一样

网友:
先新后旧

网友:
锂电池: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但是不耐过充,如果过充会造成温度过高而破坏结构=>爆炸
新旧一起用,因为锂电池必须有存电,大慨循环500次

镍氢电池:放电温度为:-10度~45度。充电温度为:10度~45度
耐过充能力较强。
新旧一起用,因为有记忆原因,必须有放电设备(减少记忆效应),大慨循环500-1000次

镍镉电池:放电温度为:-10度~45度。充电温度为:10度~45度
耐过充能力较强。
新旧一起用,因为有强大的记忆原因,必须有放电设备(减少记忆效应),大慨循环500次

充电率(C-rate)
C是Capacity的第一个字母,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时电流的大小数值。
例如:充电电池的额定容量为1100mAh时,即表示以1100mAh(1C)放电时间可持续1小时,如以200mA(0.2C)

自我放电(Self discharge)
电池不管在有无被使用的状态下,由于各种原因,都会引起其电量损失的现象。
若是以一个月为单位来计算的话,锂离子电池自我放电约是1%-2%、镍氢电池自我放电约3%-5%。

网友:
新旧一起用
新旧不要一起串联或并联使用
新旧是轮换使用,旧的耗完电,用新的
锂电池可以马上充电,镍氢、镍镉电池必须放电再充

网友:
充电电池是一个消耗大件,为了保证电池的长久使用,做好保养
1、买个好的充电器,要智能的,要正品
2、平时不用与设备分开
3、电池存放必须阴凉干燥,电池不要堆在一起,筒型电池装人电池盒,分门别类
3、收藏好,不要给其他无关人员发现和使用(比如老人和小孩、不会使用的)

网友:
先用新的,有时候出状况飞不完电池,旧电池就可以不用,这样可以凑合着用久一点

网友:
yanzl_ch 是 电池 专家

网友:
我不是专家
用的多点,和加一点百度大神

网友:
开始和结束旧的,中间新的

网友:
主要用新的,间隔着用用旧的。

网友:
这就像小时候,碗里唯一的一块鸡蛋。总是为先吃掉它还是留到最后解馋而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