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加工,问问报价

楼主(2011-06-27):
三片钢板,厚度计划5毫米以上,因为要受100公斤以上压力,钢板13乘30厘米,上面打4个18的眼,哪位大仙能做?

网友:
只看后面的“4个18的眼”,手电钻也能干

网友:
太容易做到了! 找一个有摇臂钻床的,20分钟之内就完活,一个孔5块钱,

楼主:
还有切割的问题啊,也没有18粗的砖头

网友:
多粗的钻头也有啊,没有就铣刀。切割精度高么?角磨机吧。

楼主:
自己没料也没工具,想花钱外包了把

网友:
钢板在买的时候可以叫老板帮剪好。然后可以自己用手电钻钻。如果没有工具随便找个小点修理店可以帮弄好。最多也就20块钱

楼主:
如果用那个钢板雕刻机的工艺来加工,的多钱

网友A:
看精度要求了。。。。。。

中心距+_0.02  孔径+_0.02

楼上的价格干一块板还差不多

楼主:
你楼上的一看就是搅局的,。精度要求不高,偏差0.5就行,其实1毫米也能接受

网友B:
5mm后,13*30的板子?18的眼往什么地方打?

网友:
误差1MM也行,那就小台钻了,可能钻好了,误差还没这么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精度要求了。。。。。。

中心距+_0.02  孔径+_0.02

楼上的价格干一块板还差不多

杀猪啊

网友:
18*4的孔别想用18钻头用台钻打,有困难的,
1.小钻头打一圈小孔
2.18的开孔器
3.线切割割出18的圆

网友:
一看对机加工就是外行,单位都不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5mm后,13*30的板子?18的眼往什么地方打?

 。  。

网友:
拿着裁好的板子和一包好烟就行了。钻几个孔 不值得收钱。

网友:
有图纸吗?我可以免费给你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那些没用的干啥,说点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