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哥们的与众不同的 A6充电器 ^_^

楼主(2011-06-27):
哥们目前有三架机子:450PRO,500esp,600N,电池只要是3s 2200和6s 2600。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说好下午有事去办的,所以没打算去飞,后来临时取消了,心一痒,就打算去飞,可所有的电池都没充电,手头只有一个A6充电器,麻烦啊,心痒啊。。。。。。
为了不让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发生,打算做一个并冲板, 一口气就能连着冲6颗3s电池或三颗6s电池,这样45分钟就能搞定电池。不过A6是用平衡线来充电的,电流如果超过4A,就会发烫,索性彻底改一下,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图。。。。。。。。

黑色的接头是电脑上的8P头,是这样的。。。。。。。

只要去掉一根线,就成了,哈哈哈,这样俺的A6就能肆无忌惮地输出6A电流啦

楼主:
晚上小试了一下,

网友:
电池平衡时间会较长的。。

网友A:
 安全第一

网友:
貌似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

一般就  紧急情况下用一下子,平时还是一块块冲哈,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顶你个

顶你个

网友:
电池电压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这个办法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也想买个A6充电器

网友:
给力啊,看到这个帖子,心动A6啦

网友:
非常有特色,我的是串充所以多大电流都能抗住

网友:
原来的接口挺好用的啊

网友:
我上次a6挂掉就平衡口电流大的问题,楼主好办法

网友(2011-08-29):
其实,A6本来就应该这样考虑。否则,电池的平衡线最大只能允许3A的电流,A6最大能8A,就是80A也是浮云。

网友:
这个……和不改一样吧,平衡头是过不了大电流的,不单只A6有平衡头,电池也有平衡头啊

楼主:
在并充时,每个电池上的平衡头电流基本都小于3A的,这个方法只是解决了A6出来至并冲板间电流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并充时,每个电池上的平衡头电流基本都小于3A的,这个方法只是解决了A6出来至并冲板间电流比较大的问题

很简单,因为并冲的时候,电流分开两半跑进电池了

网友B:
能上个电路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