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 调零螺距,很简单,我的方法。。。。。

楼主(2011-06-27):
不说,直接看图。。。。。。。。。。。

这个方法有两部走:
1)两个螺丝刀杆与主轴平行
2)看最后一张图,目测,两个大奖夹的上表面平行,这样调出来的零螺距绝对正确
用螺距尺也行,不过没有我这样方便:不用装大桨。还有,也没有我这样调出来准确:
1)用螺距尺测量时,你必须保证大桨与横轴绝对一条线,否则会有些些误差;
2)中联上的副翼杆必须与横轴90度,否则也会有些些误差;
3)螺距尺必须与横轴90度,否则会有些些误差。
这三个误差加起来就有些可观了,所以有些新手在调试螺距时会发现:没有炸鸡情况,上次测量的螺距和这次测量的螺距会不同,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
阳台兄好快,中山兄落后啦。。。。。。。。。。。。。。

网友:
其实和浆折90度不是一样方法吗

网友:
果然是好方法哦!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桨折90°如果是大机子舵机很吃力啊!

网友:
感觉用螺距尺方便

网友:
这个招挺不错的

网友B:
RJX的头怎么那么怪异,无副翼头的美感都被他搞砸了,顺便贴个自认为比较好看的无副翼头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款旋翼头怎么调螺距

网友D:
我觉得不够严谨,,这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RJX的头怎么那么怪异,无副翼头的美感都被他搞砸了,顺便贴个自认为比较好看的无副翼头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什么鸡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够严谨,,这样不好,,

这个方法有两部走:
1)两个螺丝刀杆与主轴平行
2)看最后一张图,目测,两个大奖夹的上表面平行,这样调出来的零螺距绝对正确
用螺距尺也行,不过没有我这样方便:不用装大桨。还有,也没有我这样调出来准确:
1)用螺距尺测量时,你必须保证大桨与横轴绝对一条线,否则会有些些误差;
2)中联上的副翼杆必须与横轴90度,否则也会有些些误差;
3)螺距尺必须与横轴90度,否则会有些些误差。
这三个误差加起来就有些客观了,所以有些新手在调试螺距时会发现:没有炸鸡情况,上次测量的螺距和这次测量的螺距会不同,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
有好办法测量最大最小螺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问题是别人分享出来了你没分享

网友E:
这款旋翼头怎么调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旋翼头怎么调螺距

需要这个东西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这个东西来调:

这个东西不太准,如果加工精度不高,或者螺丝孔不准,装上去目测平衡杆都是歪的。
个人觉得还是电子水平尺最好用。

网友:
这个有创意

网友(2011-09-15):
好办法!值得推广

网友:
这个方法相当不错,下次我就这么调。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
太费劲。
把桨折起来看会方便的多。

网友:
这个方法真不错,另外楼主的舵机更不错!

网友(2012-03-22):
楼主好帅呀。。。我是说你的直升机。。。

网友:
蛮有创意的,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有两部走:
1)两个螺丝刀杆与主轴平行
2)看最后一张图,目测,两个大奖夹的上表面平行,这样调出来的零螺距绝对正确
用螺距尺也行,不过没有我这样方便:不用装大桨。还有,也没有我这样调出来准确:
1)用螺距尺测量时,你必须保证大桨与横轴绝对一条线,否则会有些些误差;
2)中联上的副翼杆必须与横轴90度,否则也会有些些误差;
3)螺距尺必须与横轴90度,否则会有些些误差。
这三个误差加起来就有些可观了,所以有些新手在调试螺距时会发现:没有炸鸡情况,上次测量的螺距和这次测量的螺距会不同,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1)你得保证地面/桌面是绝对平的,这样主轴才会垂直地面,两个螺丝刀因为重力作用和主轴平行才有意义
2)不是所有直机的大桨夹表面都是平行的

---
相对来说,个人认为,无副翼还是电子螺距尺更为可靠一些。

网友:
补充一点:穿过大桨夹孔的螺丝刀杆虚位太大,此法同样无效。。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摇臂装反了

网友:
副翼 调零螺距?

副翼 调零螺距?

网友F(2012-04-30):
这招用在有副翼上也可以吧

网友(2012-09-09):
引用 网友C:
这款旋翼头怎么调螺距
估计只用3根舵机拉杆来调整

网友G:
好办法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