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 210 出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下怎么解决

楼主(2011-06-27):
朋友有个九鹰 210A 下层桨叶不知道怎么回事 转速超慢 软而无力 勉强可以起飞 但是必须要左手方向向左打到底 一放手就一直自旋 请问有懂得朋友吗 是否是电路板坏了 已经确定 2个马达都是完好的

网友A:
应该是一个驱动的场管烧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大齿盘扫了或者轴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悲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倒是检查过了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继续坚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