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感觉MACH精度不尽如人意,各个运动轴总是差那么几丝,有时又很到位。 说不清道不明。

楼主:
这次花时间摸索了误差的规律。
系统配置:
mach3系统,865主板,2.4g赛扬,独立显卡。xp系统,标准pc模式,按照mach的要求清理过系统。
tb6560三轴驱动板,34V开关电源供电,57*76三洋3A二手电机,串联。
开始以为是运动部分的阻力太大引起,
干脆,把电机拿下来,脱离机械部分。在电机的后出轴手轮上做一个刻度,用指针指示。
空走,居然也不能归位。
跑以下代码:
f500
g1x0
x10
x20
x30
x40
x50
x60
x70
x80
x90
x0
有5丝偏差,长距离移动位移大,短距离移动累加的位移小。把运动方向反过来,偏差也反了。
把上面的代码重复跑几遍,偏差会累加。
分析起来,似乎是每次启动或停止会丢那么两三个脉冲。
跑慢点(还试了f100,f200,f700,f1000,f1200),加速度设慢点(5,10,20都试过),都是如此。
这个现象平常使用时很难发现,往往只简单地归咎于MACH精度差一句话。
有类似系统的同学,请测试看看。
有相关经验的同学,请指点。 |

网友A(2011-08-18):
哦
关注一下,我也有这样的头疼的问题呀

网友B:
我用PVC 没这事 还是考虑一下主板的问题...............................

网友C:
mach3在windows XP 等非实时操作系统中误差是必然的,只是不同的软硬件环境中,误差有多有少而已。所以兄弟不用太费力消除误差了,mach3的误差是天生的。

网友:
驱动响应时间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每次换向误差一丝误差随换向次数累加,换了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