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虚心求教有关马达与电调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1-06-27):
我是一个刚入模不久的新手,手中现在有一条电O  ,船型图片附后,想请教论坛里的大侠们,高手们,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电调和马达。
船的情况:1、长约75cm  2、宽约22cm  3、有压浪板    4、有鼠尾水刀     5、有吸水舵

附件情况:3S  2200mah   20c  电池若干

要求:1、使用我原来的3S电池            2、船速能达余约70km/h 以上  (能破百更好)

问题:1、应该配什么品牌电调?多少安的?
           2、应该配什么品牌的马达?什么型号的?KV值多少的?
           3、两样配置的性价比高一点的,因为本人的米不是很足,谢谢了

请各位大侠们,高手们帮帮小弟的忙,请多多赐教,不甚感激,我一定会虚心学习

网友:
不晓得,只为坐沙发,感觉下啥感觉。

网友:
破百可不简单呀!

网友:
我也是這個船殼,破百肯定不行。用3674電機+125A電調能跑的比較不錯,你的電池不太給力,換3S 5000mah 30C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那3674的是那种品牌的电机呢?KV值选多少的?电调又是什么牌子的呢?

网友:
破百这个船要飞起来了。。

楼主:
不破也行啊,我知道破百花费太大了,速度约60,70也行啊,毕竟只是新手,先玩玩,请各位有经验的老魔指点指点啊

网友:
你這船殼是超自由空間的吧,去他淘寶店買飛速達3674 1845kv   国产200A水冷无刷电调 带UBEC输出 ,這個船殼是甲醇改電的不可能太快,另外裝電機架的時候船底一定要加固(在電機下加一塊玻纖板或碳纖板)船底比較薄,電機扭力會使船底變形,我的已經變形了。。。祝玩船愉快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兄弟,我之前船里的配置就是 飛速達3674 1845kv,和125A 的一个不知道牌子的电调,但是必须要6S 才能使船很给力,速度才能达到一个很满意的值,但是经过一次进水以后,电机和电调都罢工了。所以,这次我想换一套速度还不错,而且能用3S 电池的。
我经过网上考察看了一下,初步选了一套  好盈120A水冷电调,好盈 海王3660  3060KV的水冷马达,不知道这两样的搭配如何,请各位资深模友再帮我参谋一下,或者继续给我一些好的建议,感谢大家了:loveliness:

网友:
好盈120A 好像不太给力 建议你用 180A 的或 200A 的电调, 另外想用3S跑暴力对电调又是个不小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