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断断 死翘翘

楼主(2011-06-27):
折腾墨迹了1年多,终于把pro装好了
配置:
飞越pro
GY520
DS520
MD933
好赢守护神40A
AE电机
2801PRO
武警电池
情况:
MODE2美国手,装机好调试后副翼摇杆怎么也调不过来,总是反的,往左打舵斜盘往右倾斜,往右打舵,斜盘往左倾斜,升降摇杆前后是能对起来的,尝试过设置控里的舵机反向,斜盘3个调了其中一个就完全乱了。
今天下班后因为同事的蛊惑和自己的按耐不住,跑到公司楼顶试飞去了(此时斜盘舵机还没搞定,因为一个人玩,搞不懂就没搞了)
接电推油门,飞机竟然平稳的离地了!!那个兴奋啊,第一次摆脱地球引力啊!
由于台风刚过,加上楼顶风比较大,飞机很快开飘,赶紧收油门,飞机快速速下降,重重的压在水泥地上,前脚架断了一只。(现在回想负螺距肯定设置太大了)
收费的兴奋冲昏了头,竟然没有理会断了的脚架进行了第二次试飞,情形和第一次差不多,飞机又啪得重拍到水泥地,结果前脚架的另一边也断了。
此时我竟然没顾忌完全断了的前脚架进行了第三次飞行,这次的结果是飞机侧身着地
只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呜呼哀哉
哈利路亚
哦米拖佛
可惜没拍视频。
上鲜香皮脆的炸鸡喽

损失:破桨一副
      脚架一只
      尾撑杆一根
      大齿盘一个(扫齿)
      中联一个
      最意外的是电机轴断断,完全死翘翘了,我的米啊

总结:算是爽炸,因为折腾了一年多,今天终于离地了,那个兴奋啊

上帝想让一只机机灭亡,必先让机主疯狂

(今天真是昏头了,新手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去飞了,而且飞了3次)
让炸鸡来的更猛烈些吧

另关于副翼摇杆反向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设置,有2801MD933搭配的兄弟不吝赐教啊

楼主:
坛里有没有路桥的玩直机的?

网友A:
炸的够厉害的 拿着遥控 对着说明书 研究研究遥控

网友:
强机机,机主强人,竟把电机轴都玩断了,厉害,抢个沙发跑了,日,回来一看是个板凳,不得不说楼上俩真厉害。

网友:
这样都敢飞,楼主厉害

楼主:
那个斜盘的副翼摇杆的问题高人帮忙指导一下啊

网友:
LZ还要多学习

网友:
几秒的快感啊
楼主再接再厉,把450修好继续飞。

楼主:
目前只是几秒钟的快感,再修 再炸  再炸 再修..........后续会坚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的够厉害的 拿着遥控 对着说明书 研究研究遥控

研究了很久,调了其中一个其他几个就会混乱,是不是哪里设置了什么?我是把接收都重新设置后再调的,等2801高手指导

网友:
斜盘的副翼摇杆的问题----把前面的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调换一下位置,或者把接收上的接线调整下位置均可。怎么简单怎么折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究了很久,调了其中一个其他几个就会混乱,是不是哪里设置了什么?我是把接收都重新设置后再调的,等2801高手指导

有一个斜盘接错地方了。
另外建议你用一体式脚架,比分体的耐炸得多,1米左右高度自由落体,控制好基本不断

网友:
炸得有水平

网友C:
LZ胆大心不细,我等小白装机和潜水都用了好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胆大心不细,我等小白装机和潜水都用了好久的

我用了1年多时间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斜盘接错地方了。
另外建议你用一体式脚架,比分体的耐炸得多,1米左右高度自由落体,控制好基本不断

是要把前面的2个舵机换一下吗???

网友:
在控里把副翼和PIT两个舵机都反向试试。

网友:
斜盘舵机反向了还敢飞,应该是完全没摸过模拟器的,上天没错舵炸机伤到人算你走运了~

楼主:
安全意识我还是有的,我和同事都站在墙后面才飞的,模拟器练了很久,悬停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