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配6110e或者6100E可以不?效果?

楼主(2011-06-27):
准备升级控,看好DX8,打算用原装接收飞500,另外买两个6110E来飞450,不知道行不行,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A:
不玩直机帮顶

网友B:
用原装的还是可以的 山寨的质量残差不齐

楼主:
老金的意思是很差了?
我飞450有效距离100米就够了,只要稳定、不失控就好,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可以的,但是山寨版本很多,有好有坏。个人用过最好的是天线较软较细,断电后重接电不闪的那种,外壳不好看但稳定,距离远。最差的是天线比较硬的,接数字舵机会抖舵

网友D:
可以。。我就用35的飞塞斯纳和滑翔。。。

网友E:
完全可以啦~我们还用来飞固定翼~~暂时没有发现失控~不过山寨的6100E失控记录就太多了,大家注意了~~

楼主:
不知道现在淘宝卖的6200是原厂的还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