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3轴是什么东东,谢谢

楼主(2011-06-27):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Z

能具体点吗?

楼主:
3轴是不是就是陀罗仪呀?

网友:
lz所指,应该是三轴陀螺仪的意思

网友:
三轴:主轴、横轴、尾轴直升机的三个关键部位零件,也是最容易产生问题的部位,炸鸡必检修的部位。还有就是三轴陀螺仪也就是无副翼控制系统。也简称3轴。

网友:
三轴陀螺仪:同时测定6个方向的位置,移动轨迹,加速。 单轴的只能测量一个方向的量,也就是一个系统需要三个陀螺仪,而3轴的一个就能替代三个单轴的。3轴的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可靠性好,是激光陀螺的发展趋势。

楼主:
谢谢6楼7楼的同学

楼主:
我看了看,好像SPORT是皮传的,没有尾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看,好像SPORT是皮传的,没有尾轴吧?
尾轴指的不是尾动力传动轴而是指尾旋翼轴,就是皮带带动的连着尾桨夹有传动齿的那根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轴指的不是尾动力传动轴而是指尾旋翼轴,就是皮带带动的连着尾桨夹有传动齿的那根轴。

哦,原来如此,应为我们这里有家模型店配件比较齐全,三轴都是常备货,我准备坏哪个就去买哪个换,还是比较方便的,换不来就叫工作人员帮忙了,呵呵

网友:
楼主要多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