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九鹰260 续航问题

楼主(2011-06-28):
我是在本月8号买的灰机。换过尾浆电机。在上周初发现续航时间骤减,现在回忆起来3块电池总共也就飞掉不超过50个电。于是再去买副厂的电池,6节。今天到货的,可是使用下来发现喝原先的电池续航差不多时间,也就2分钟,甚至更短的40秒。后来陆续发现,冷机的时候可以飞的时间较长,热机相对较短。用手摸猪电机感觉温度很高,烫手的感觉,无法长时间触摸。

请问各位,这个续航时间短的问题是不是出在电机上?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排除了传动部分摩擦受阻的话,应该就是电机电刷磨损或过热失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本月8号买的灰机。换过尾浆电机。在上周初发现续航时间骤减,现在回忆起来3块电池总共也就飞掉不超过50个电。于是再去买副厂的电池,6节。今天到货的,可是使用下来发现喝原先的电池续航差不多时间,也就2分钟 ...

空心杯马达不象无刷那样,每次飞行完需要冷却会。否则过热会退磁。造成性能下降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传动部分摩擦受阻的话,应该就是电机电刷磨损或过热失磁了

那么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是不是只能换一个主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马达不象无刷那样,每次飞行完需要冷却会。否则过热会退磁。造成性能下降的厉害。

你所说的性能下降是指功动力输出?冷机时候的动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性能下降是指功动力输出?冷机时候的动力还是很强的。

对。表现就是无力。 马达越来越热。

玩过LAMA的都知道。

楼主:
真悲剧,又是2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表现就是无力。 马达越来越热。

玩过LAMA的都知道。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问题的呢?

网友:
我的也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问题的呢?

长时间连续工作,工作环境温度过高、传动部件不顺畅令电机负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