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时间给我扫扫盲不 关于遥控及接收机 舵机的连接

楼主(2011-06-28):
我现在有个想法 就是想做个遥控云台 就是控制单反上下左右摇头  拍照

从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做模型的 遥控跟舵机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于是就买了一套  radiolink  T4EU +接收机(说是7通道) 还有3个舵机

现在东西来了  全是裸体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行业都是这种包装  一点说明也没有
我们这里是个小县城  一个搞这个的也没有
按照惯例 开始在论坛里找资料  找来找去发现 这个论坛都是老论坛了  大家玩这个都是成精的人  有点初级资料都是原理性的东西 实在没有初级的使用方法介绍
好不容易找到几篇介绍连接方法的  还带着什么电调(看样子不是我用得着的)

现在我遇到的需要大家扫盲的资料是

1  我的这个遥控器按键都是起身么作用?
2  接收机上的那些线 对应舵机的3条线该怎么接?
3  舵机跟接收机上怎么没有电源线接口啊?
4  我要为接收机跟舵机准备电池 应该准备多高电压的电池啊?

附上我买的设备照片

照片

网友:
这个~你需要学习的东西有点多,这可不是随便就能上手的

楼主:
是啊老大   不过 现在我想 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先连起来 让我看到他怎么动

网友:
尽我所知,一一解答吧。
1  我的这个遥控器按键都是起身么作用?
上面圈出的是微调,就是操纵杆的细微调节。你说没东西的地方,是需要用牙签之类的伸进去拨,也是开关类型的。
2  接收机上的那些线 对应舵机的3条线该怎么接?
接收机上的不是线,应该是插口,各插口对应操纵杆的不同方向控制,是有一定规矩的,但是你单独做云台,应该是你怎么方便就怎么来。
3  舵机跟接收机上怎么没有电源线接口啊?
单独做云台我不清楚怎么接,但是在飞机上都是接收机连电调,电调连电池。
4  我要为接收机跟舵机准备电池 应该准备多高电压的电池啊?
电池的规格应该是跟电调神马的有关。

网友:
 四通道遥控,1,2两个摇杆对应于接收机的1,2,3,4通道。3,4,5,6为对应通道的微调
你把两个舵机加到接收机1,2通道,然后右手的摇杆就控制云台上下左右了.
剩下那个舵机你可以加到4通道上边,你左右的摇杆左右搬动就可以控制拍照了
接收机5v左右供电就好,有米的话就买一个ubec好了,用3s锂电供电!没米就搞4个镍氢电池串联,加到接收机的随意一个通道!

楼主:
谢谢老大   呵呵  真是热心
不过还是有点不明白

舵机3根线   接收机上的那些三针的排线 有没有 电源极性只说  接反了不会烧吧

您说的
1,2两个摇杆对应于接收机的1,2,3,4通道。3,4,5,6为对应通道的微调
你把两个舵机加到接收机1,2通道,然后右手的摇杆就控制云台上下左右了.
剩下那个舵机你可以加到4通道上边,你左右的摇杆左右搬动就可以控制拍照了

您说的34  又是通道 又是微调 我有点晕了

4通道到底应该是哪个?

网友:
回LS,1和2都是摇杆,每个摇杆上下是一个通道,左右是一个通道,2个摇杆对应4个通道。你标的3456是对应4个通道的微调。电源开关旁边的4个长方形孔应该是4个通道的顺倒开关,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小的拨动开关。
舵机要插到接收机上,舵机线中间的是电源正极,另两条一条是电源负极,一条是信号线,插反了不会烧的,看看接收机有没有标正负极。
接收机电源用4.8V-6V,就是4个电池串联,插到接收机任意一个通道上,中间的针是正极,负极和信号要看接收机标示了,电源不能接反,会烧的。

网友:
 ls都补充了,ls是个大大的好人,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我这回是真明白了  谢谢

现在我需要弄个电池就可以插上测试我的这套动能不能转了  然后我再做机械部分

呵呵 谢谢

还有点小问题  你说的这个 接收机电源用4.8V-6V  可不可以在测试的时候使用usb的充电器来代替 在不接反的情况下 应该没事吧

楼主:
我这里还有一个摄像机的锂电池  8.4v  可以用在这上边吗?

网友:
USB充电器一般是5V输出,可以用的,摄像机8.4V电池电压高了,不能用。

网友:
 都说的差不多了
补充一下 舵机的线排列是 PPM 5V GND
而接收上面的7排针有2列都是短路的  中间那列就是5V 边上那列就是GND 另外一边就是PPM了 PPM都是单独的 用你图中
遥控的摇杆1 上下控制接收的2
遥控的摇杆1 左右控制接收的4
遥控的摇杆2 上下控制接收的3
遥控的摇杆2 左右控制接收的1

楼主:
谢谢哦   还是好人多

网友:
LZ可以设计成右手上下控制摄像头俯仰、右手左右控制摄像头左右转;左手上下控制摄像头升降,左手左右控制摄像头拍照,不过升降只用舵机好像实现不了,可能需要电动机和减速器了

楼主:
恩 好的  我试试 用这种扳手一样的遥杆来当快门用 还不大好用 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好的  我试试 用这种扳手一样的遥杆来当快门用 还不大好用 得试试

我记得有高手设计了一套自动快门装置,拨一下控上的开关自己完成对焦、拍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