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好办法把15的尼龙棒弄成10*10的条状?

楼主(2011-06-28):
请教:有什么好办法把15的尼龙棒弄成10*10的条状?除了使用铣床外有没有简单的实用的办法呢?万能的51帮帮我吧

网友A:
做个绵线锯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绵线锯搞吧!!!

面线锯?会不会夹锯的呀?手工锯很难保证平直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绵线锯搞吧!!!

棉线锯?会不会夹锯的呀?手工锯很难保证平直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10*10的刀口,将15棒拉过去,就成了。

哦?就是做个10*10 的“口”型的刀,用力拉过去就是了?能拉得动么?

网友:
有车床的话可以用车床搞 锁死卡盘,用快移来刨。刀要快

网友:
我也觉得只能抱了,木工活

网友:
或者夹装好点 用铣床铣面  画好线 铣4面

楼主:
哦?

可是我没有铣床,只有车床

网友C:
10*10的条状,那长度是多少呢,这个可关键了

网友:
你的棒棒多长? 数量多么? 做成方的后要干什么用 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10的条状,那长度是多少呢,这个可关键了 [/quot
长度在10CM左右一段的,棒有1米长的

楼主:
哦?

用途就暂时保密啦,到时候我会上作品的哦

网友D:
100MM 那简单了 用4爪卡盘 先把棒料切成1段1段的
然后夹上去车平面 车4面:loveliness:

网友:
压刨,木工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扎刀很厉害的,十之八九拉断的,这东西说实话不好办,还是土办法用手工刨漫漫刨了,电刨太危险了,最后上砂带机,但是粉末挺伤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MM 那简单了 用4爪卡盘 先把棒料切成1段1段的
然后夹上去车平面 车4面:loveliness:

 这个可以 效率很高的

网友:
做口字刀需要很大力才能强行吧棒材拉过去吧  就10厘米的话不用那么复杂 用车车四面的方法就挺好 锯也可以如果没什么精度光洁度要求的话小钢锯条也不是不能完成  刨子刨也不错

楼主:
除了上面的方法外还有什么的好办法呢?

除了上面的方法外还有什么的好办法呢?

网友:
找两块铁板,之间在两边垫上两块10mm的铁条,把尼龙上加热到软化,再放到两块铁板间加压,这样一来就变成两块的坯料了,由于薄了,很容易用锯条锯成10*10的两块(可略留余量,最后再加工到所需的10*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扎刀很厉害的,十之八九拉断的,这东西说实话不好办,还是土办法用手工刨漫漫刨了,电刨太危险了,最后上砂带机,但是粉末挺伤身的

电刨倒装,如果有条件再做个夹具-加持圆棒
调好高度,一推过去就是一个平面
推4次就是个正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把尼龙上加热到软化,再放到两块铁板间加压-----这方法可试试

网友:
买10个的板,然后裁10宽的条,用电刨,卖板的都有

网友:
买10个的板,然后裁10宽的条,用电锯,卖板的都有

网友F:
尼龙熔点一般都在180--250度左右,不同牌号的都不相同。有热风枪的,很容易将它烘软或熔化了。这时,只要用个简单的模具,你想让它成什么形状都行,很少浪费。甚至别人扔掉的碎屑废料也能利用的。(由于尼龙的熔点和沸点一般仅差几十度,所以加热别过头,否则会有大量气泡产生的。尼龙是亲水的,所以原料一定要干燥,否则会混入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尼龙熔点一般都在180--250度左右,不同牌号的都不相同。有热风枪的,很容易将它烘软或熔化了。这时,只要用个简单的模具,你想让它成什么形状都行,很少浪费。甚至别人扔掉的碎屑废料也能利用的。(由于尼龙的熔点和 ...

学习了,好办法,问题是怎么让尼龙加热?用火烧?没有热风枪呀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用台锯或带锯都可以加工,制作一个夹具作为辅助工具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