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一个控,两个接收机,飞450Q和固定翼,不知道如何调
遥控器
。谢谢各位帮助

楼主:
求助遥控器的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一个控,两个接收机,飞450Q和固定翼,不知道如何调遥控器。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A:
什么控啊 kds的 看说明啊

楼主:
本人愚钝啊,看了说明也调整不了呢

网友B:
是什么控
是否可以储存模型数据,如果可以就方便了。
如果反之,就要每次切换模型的时候重新调咯,比较麻烦的

楼主:
是固朗的7通K--7XII

网友B:
貌似不能储存吧《好像不能,不确定》

网友C:
可以存储7套数据,把450设一套,固定翼设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