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帖子模糊了(关于汽油发动机油箱打洞)

楼主(2011-06-28):
有个帖子说油箱需要开孔,可是不是一个油箱接2根油管,主油管给油,副油管给压力上油吗

网友A:
汽油还是甲醇?

网友:
了解下,对发动机只是欠缺

网友:
甲醇的一根供油一根排气管回压,油箱需要密闭,汽油的一根供油一回油,油箱需要开通气口,化油器结构不同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还是甲醇?

汽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在油盖上钻个洞?

网友:
在油蓋上钻吼!

是的,最好加上油管延長高於船停航後的平水位....以免油料進水就起动不了和浪廢了整缸油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网友(2012-08-18):
打孔不漏油吗

网友:
汽油油箱

汽油油箱千万不要打洞!在回油管上装一个三通就可以了,三通的一个管口加一小段油管与大气相通就行,这个油管同时可以作为加油口。比油箱打孔要省劲方便多了!我们模友现在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就是大气压气孔吧,与加油管共用就可以啦,不要把加油管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