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夹头夹1mm一下直径的钻头夹不正,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1-06-28):
钻夹头夹1mm一下直径的钻头夹不正,有什么办法?包括马牌的自紧钻夹头,号称0.3~16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先用车头夹钻头,定位同心度,就是把钻头先插到车头的弹簧夹头【精度高,卡盘可能差点】,然后尾座往车头推,自紧钻夹头去抓弹簧夹头或卡盘上的钻头柄,自然拧紧,再把弹簧夹头或卡盘一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先用车头夹钻头,定位同心度,就是把钻头先插到车头的弹簧夹头【精度高,卡盘可能差点】,然后尾座往车头推,自紧钻夹头去抓弹簧夹头或卡盘上的钻头柄,自然拧紧,再把弹簧夹头或卡盘一松就可以了
100根钻头试试,肯定断100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与主轴绕度和圆跳动都有关,钻头本身质量有很大关联,不但是钻夹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夹头夹1mm一下直径的钻头夹不正,有什么办法?包括马牌的自紧钻夹头,号称0.3~16

0.3到16的自然不正,0.3到6的小夹头就会正了。

网友:
小麻花钻就要用小夹头 0.3-4MM的那个精密小夹头 就非常不错

网友:
应该用0.3-4的

网友:
小的东西得用小的工具。

网友:
钻头卡上后可以先让主轴空转试一下,用眼睛可以看出正不正再重新卡,再找正,也可以先在钻头尾部缠上几圈纸或砂纸再卡到钻夹头上。但最好还是用小钻夹头卡,也可以用一个带柄的小钻夹头过渡一下,大钻夹头卡小钻夹头的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小钻头的方法:
用0.5mm左右的小铜丝(漆包线)均匀地缠绕在钻头柄上然后再用钻夹头夹紧就行了。
这可是俺老爸的绝招。

 佩服佩服!老一辈的经验!
不过我经常钻小孔,还是如6、7楼说的,买个小钻夹头,或者10楼说的买个带柄的小夹头,但不知道好不好买
谢谢各位了
买来后再反馈!

网友(2011-07-29):
回复 楼主:

崭新的钻夹头,在其标称的范围内,肯定是可以稳固夹持钻头的。在钻夹头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用力夹持大的钻头或在夹持过程中有过打滑现象,致使钻夹头和钻头接洽处变形或磨损,以至于旧的钻夹头不能夹持标称范围内的小的钻头。这是很客观的常见现象。
解决方法:
1、增加细钻头柄部直径:如使用带柄钻头,用合适套管,用铜丝均匀缠绕增粗钻头轴柄等。
2、老钻夹头夹持新带柄钻夹头传递或直接换。
3、修理原有钻夹头,但要磨三爪,比较麻烦。

网友:
我0.3到1mm的钻头基本都用粗柄的,柄粗3mm的,方便又不容易断。

网友(2011-09-18):
hehe

现在市面买的到的钻夹多半的普通级的要想干这个活就要找精密级的跳动在0.05以内的,一般的市面买的到的都再0.10以内有的更大。

网友:
范围越大。精度越差

热缩套 0。025的容差,目前用的少,但精度比大家需要的高

夹桶是 0。1MM的容差,于是精度大

ER 0。5--1MM的容量,于是大部分用于 DIY还行

钻夹头 0。3--16MM的容量,要在这个上面找精度,没有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