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5.5....油门解锁状态下,校准陀螺”,如何校准陀螺< ...
KK 5.5....油门解锁状态下,校准陀螺”,如何校准陀螺<><>>???

楼主(2011-06-28):
KK 5.5....油门解锁状态下,校准陀螺”,如何校准陀螺???

网友A:
校准陀螺?你是说中立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解锁的时候自动校准的。

网友B:
意思就是解锁的时候,你别动它。。。

网友C:
解锁状态下,升降舵下拉,方向舵向左到底,LED会一灭一灭,也是校准陀螺的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