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九鹰 260A 飞完一个电后主电机烫手吗?

楼主(2011-06-28):
我的飞机充满电,初次起飞油门量是50%,飞行2分半钟就满油门无法保持高度。(尾杆改装7mm空心杯
电机
)
手摸上去非常之烫手,无法长时间触碰。
请问大家的飞机飞完一格电后主电机是否烫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起飞油门是%多少?

网友A:
沙发!~~ 我的260~得飞续飞3快电池后才会微烫!~ lz的情况有点不正常!~ 我当时起飞的油门差不多50%

网友B:
我的4、5分钟一定会很烫的,感觉也不太正常。

楼主:
楼上的哥们,不是4,5分钟,是2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C:
真的这么不行?

网友D:
个体差异
觉得烫就要休息下。
自我判断这些状况

网友E:
路过,对九鹰不做评判~~~

网友F:
一到两个电就烫不留手。

网友G:
主电机没那么烫,最烫是尾电机,好怕它over

网友H:
主电机没摸,尾电机3分钟就烫手!

网友I(2011-08-28):
别提了,我的一块电下来主电机和尾电机都烫。现在飞行时间明显缩短了。原装电池和副厂电池都只能飞3分多钟,升力就不行了。
按论坛上帖子说,恐怕要花25元,换个主电机了。

网友J:
我收了个2手的260
目前一个电约5分钟飞行
一个电下来,确实有点烫手。暂时感觉不到摩擦部位有问题,听声还是正常的。
2分钟,检查电时候已经涨了,没力了。
另外,建议你仔细听声音,能分辨出大齿、轴承等部位是否摩擦系数很高,高的话,电机老化会很快哦。

网友K(2011-11-09):
喷WD40温度就下来了还能延长寿命哈

网友L:
标题
我的没那么烫,连飞两块电。我的尾电机是7MM的起飞一米多油门开到37的样子。但是过两三分钟以后就锁不了尾逆时针转。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K:
我的飞N块电池都是温温滴

网友M:
尾电机 换了7mm,不会烫,主电机不用一块电就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