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个两相步进电机每步是0.9°?

楼主(2011-06-28):
买了几个东方两相电机,发现后面的标签不是标的是每步1.8°,而是每步0.9°,请问这个有什么不同吗?驱动器选择上面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A:
没有要求  0.9度 就是400个脉冲一圈 精度更高嘛~~
比如你MACH3原来设置的是100脉冲/1MM 现在就改200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要求  0.9度 就是400个脉冲一圈 精度更高嘛~~
比如你MACH3原来设置的是100脉冲/1MM 现在就改200嘛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

你就当步进是个低速的200线分辨率的无刷伺服
你这就是当是400线分辨率的无刷伺服
就好理解了

网友:
上面有写半步么- -  为什么2相就做不出0.9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说半步0.9°。

没有4相步进电机。

标签上的意思应该就是每步0.9度,哪里写了是半步的意思?

网友:
好像可以做0.9 也可以做。45 。225 极对数增加,电机太复杂 ,你这个是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步是最小步,也可以说是一步

因为一开始是按照1.8°的电机进行设置的,发现电机的实际转速是设置转速的一半,总觉得奇怪,于是卸下后面的手轮,才发现上面写的是0.9°每步。这样是否说明这个电机实际上每步就是0.9°呢?

网友:
可以说明了..所以你把脉冲数翻一倍就好了

网友:
1.8度的内部就已经很多线圈了 - - 0.9度,,难道内部自带2细分?

楼主:
在我的驱动器带动下,初步试验好像可以上6500转,声音比我以前试的5000转三洋电机还要尖利,当然现在还没有确定,还要再通过试验来证实。

网友:
6500转还是步进么- -

网友:
这有啥JJYY的,这本来是带减速箱的,1:2减速的,上面当然标 0.9度

网友:
没有减速器的,我的东方闭环步进电机就是2相的,单是用普通两相驱动器驱动的话每步是10度.

网友:
这个电机就是每步0.9度的,400步一圈,这样的电机我也有一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是1.8度的,高精度要求的需要0.9度的电机。还有每圈500步的!

楼主:
上内部图片,实践情况是如果按1.8°电机参数设置的话转速会低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