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VC用什么铣刀啊?或者是不是参数问题?

楼主(2011-06-28):
请各位高手大人帮忙看看,PVC应该用什么铣刀?或者是不是我的加工参数有问题?
F=800,主轴是直流电机的那种,具体转速不知道,加工深度0.3mm。

如图所示,图的下部是一把6mm双刃铣刀的加工痕迹,换下来后,铣刀的端部已经向钻头一样有很大的角度了。中间最平整的部分是刚换上三刃铣刀的加工痕迹。不过越往上,可以看出铣刀的磨损越厉害。铣刀是杭州工具总厂的,HSS材质。
请各位提提建议,或者推荐一下PVC应该用哪种铣刀。

网友:
粘刀了 PVC用单刃刀 铣铝合金的刀就行

要高转速

楼主:
谢谢dukang5420 。

因为店里买不到单刃的,就用多刃的替代了,想不到问题这么大!
看来任何将就一下的想法都不行啊!!
看来要淘宝了

网友:
   软料都粘刀 要用出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