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高频板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2011-06-28):
莫名奇妙一天开机开了一会高频头灯不亮了,虽然自己拆过,不过自己焊接好后稳定工作了半年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大家看看,以为原来是连线虚焊所以焊接了好多遍有的铜点掉了,所以求一个完整的高频板图片,谢谢。实验室什么都有打算自己修复  天地飞mm在不?

楼主:
下午把稳压管换了,高频头成功点亮,后来又焊接了一下开关还是有用的,后来打算上接收机试下,有不亮了。。。。。     现在怀疑晶体坏了,换了还是木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把稳压管换了,高频头成功点亮,后来又焊接了一下开关还是有用的,后来打算上接收机试下,有不亮了。。。。。     现在怀疑晶体坏了,换了还是木有用。。。    ...

您好:
          建议与售后联系,发回维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