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机坏了??????插点没反应。。。

楼主(2011-06-28):
昨天还是好的,昨天调机没插电机线,今天也没插电机线,接电没反应了,幸好有个备用的,最好确定是接受机的问题
插上电无信号无灯亮无响声 就像没电一样 请教大概什么原因?

网友:
接收电插反了

楼主:
没插反 试了好多次 换了2个电调试 另一个接受没问题 就他不行

网友:
什么情况呢?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