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把FUTABA 6EX的充电器烧了,求配个什么电流的适配器合适??谢谢大家哈!

楼主(2011-06-28):
我是FUTABA 6EX航模遥控器电池
最近把原装的日本充电器110V的直接插220V电源烧了,
想配一个适配器。
用多少V多少A比较合适?

网友:
15V200MA左右

楼主:
15V?晕。不直接烧了吗?

网友:
镍镉电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充电电路?没有看过,如果没有的话,15V200mA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晕。不直接烧了吗?

08年的老模友的,这点常识都不懂,对你很无语啊

网友:
标题

买个B6不就行了嘛! 麻烦不麻烦,自己做适配器,还不会自动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