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eck9257

楼主(2011-06-28):
Goteck9257这个舵机好伐?寿命一般多久?

网友:
如果不炸,估计可以用300个起落以上,我的炸了1次,只是小炸,尾巴碰到地上石头,尾轴弯曲,尾浆报废,这样就炸坏了,前后不到20个起落!

网友:
性价比高,这个价格不错的舵机。

401+这个东西我用过入门的时候

楼主:
我昨天拿到的,已经四个起落了!

网友:
性价比很高,性能不错,也耐摔,有一次把炸机3MM碳杆舵机拉杆崩断,米字舵盘崩断一半,居然齿一点没事。缺点就是空心杯寿命不稳定,正常200起落后就得小心了,不正常的话莫名其秒30个起落挂掉也有的。

楼主:
那一般像FUTABA9257和亚拓DS520都是用得什么马达?

楼主:
这舵机是淘宝上销量最大的,我拿到后觉得外壳做工还可以,不算差!

网友:
确实不算差,很实惠,新手入门首选。空心杯是其软肋啊,而且,据坛上兄弟说,这款舵机不但有宽窄频之分,还有空心杯和非空心杯之别,汗一记。而且,FY卖的比老板自己网店卖的还便宜,使换电机的传说多了点可信度,唉。

楼主:
宽窄频之分的确是真的,我用GP750陀螺,调窄频舵机动不了,我买的是宽频!但电机就不清楚了!我看到DS520说明上写着是无核心电机!不知道跟空心杯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宽窄频之分的确是真的,我用GP750陀螺,调窄频舵机动不了,我买的是宽频!但电机就不清楚了!我看到DS520说明上写着是无核心电机!不知道跟空心杯电机有什么区别?

Coreless Motor大陆翻译成空心杯电机,而港台翻译成“无核马达”。

网友:
型号... 一定要往某知名产品上面靠么 ? 各种9257...

楼主:
这么看来亚拓也是空心杯电机,那么区别可能就在于电路板的设计上了!

网友(2012-10-11):
没有用过。哪天买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