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速箱之类的箱体上,两侧轴承位怎么加工才能保证同心?

楼主(2011-06-28):
请教:变速箱之类的箱体上,两侧轴承位怎么加工才能保证同心?各位老师请指教,我这个菜鸟先谢谢了。

网友A:
镗床..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床..镗孔..

感谢回答,对镗床不了解,我去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
车床一次夹装 用镗刀=_=  这样也是不错的

网友:
上钻床一次捣通

网友:
要是一组孔,很好搞,多组的话,就要上镗床了

网友:
要同心又要多组之间平行,除了镗床没别的了

网友:
上卧式加工中心,注意找正好工作台回转中心,还有要计算好回转180度后的坐标位置

网友:
看一下,上海那个老师付的,加长镗刀杆,把工件夹于拖板

再通过。变更刀片的位置

这样一次性夹装,可以最大限度保证精度

网友(2011-09-13):
方法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
两侧轴承位是有轴肩的

网友:
同问,雕刻机导轨安装孔业余条件加工也存在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