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双系统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1-06-28):
之前听说了DSMX,没想到这么快国内就有卖了~~
听说还是双系统的,兼顾了DSMX&DSM2。不知道对频的时候是这么对的?自己识别还是说手动调整~
还有就是看到坛里有人用DSMX后,MB接卫星,无法对频了~~
知道的进来说说~~~

网友A:
新的2.0的版本系统,在控的设置里面可以选择使用DSM2还是MSMX两种系统,部分新型号接收支持两种传输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2.0的版本系统,在控的设置里面可以选择使用DSM2还是MSMX两种系统,部分新型号接收支持两种传输方式

相当感谢,这下我更加确定我要买什么控了~

网友:
mb升级新版本以后将支持dx8的卫星。

网友:
DX8当初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8通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