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和红箭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6-28):
T45和红箭 有什么区别吗     感觉外型好像是一样的   就图案不一样    这个问题真诚的请教各位老鸟

网友:
没有区别吧

网友A:
红箭 其实不是那款飞机的名字,而是英国飞行表演队的名字,那款教练机的本名叫 Hawk,也就是 “鹰”式教练机。后来,米国海军相中了这款飞机,引进后命名为 “苍鹰”,代号为 T-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箭 其实不是那款飞机的名字,而是英国飞行表演队的名字,那款教练机的本名叫 Hawk,也就是 “鹰”式教练机。后来,米国海军相中了这款飞机,引进后命名为 “苍鹰”,代号为 T-45

说对极了,T45是舰载机起落架跟红箭有点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因为美国是海军选用鹰式教练机,所以在T-45上加上了着舰钩,起落架也有修改

网友:
推力和低速性能之类的也做了改进。

网友:
 学习一下军事情报~~

楼主:
找这样说 红箭不是飞机名字咯     而是 英国空军飞行表演队的名字吗     就像 美国 雷鸟 飞行表演队一样的吗      我准备入手这飞机

网友(2012-06-27):
真机是有区别的,但是环球飞的涵道机,T-45和红箭只是涂装上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