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虚位问题。

楼主(2011-06-28):
旋翼头虚位问题。感觉金属件的地方没有虚位,但是整体总是有虚位,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球头呢?求助。。

网友A:
球头和球头扣的虚位,轴承和轴套的虚位,金属件的加工精度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覺得是否完全無虛位會好飛呢?

网友C:
虚伪多少都会有点吧 不是太大就行吧

网友D:
原帖由
學師仔
于 2011-6-28 17:52 发表
那你覺得是否完全無虛位會好飛呢?
没有虚位飞不起的

网友A:
原帖由
學師仔
于 2011-6-28 17:52 发表
那你覺得是否完全無虛位會好飛呢?
虚位好比汽车方向盘上的转向自由度吧,如果完全没有虚位,那就没有反馈手感了,遇到一点乱流飞机会抖吧

网友E:
ls说的有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