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35ㄨ电调和450M可以用A123不?

楼主(2011-06-28):
请教,亚拓35ㄨ电调和450M可以用A123不?齿是14T的,主要练习悬停用,如果可以的话应该用3s还是4S呢?谢谢!

网友:
可以, 3S够了, 但是因为35X的保护设计, 要做一根线来骗电调自检, 搜搜老帖

网友A:
不行吧,450M是多少kv的呀,转速肯定不够,飞不起来吧

网友:
只悬停航线够了, 原配的14T齿, 其实是不适合航线而是适合3D的高转速的, 换到A123正好变得适合航线, 但是不能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450M是多少kv的呀,转速肯定不够,飞不起来吧
3500KV+14T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