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 一点四米的机翼选什么型号的炭杆做加强?要插接 ...
老鸟们 一点四米的机翼选什么型号的炭杆做加强?要插接的

楼主(2011-06-28):
如题!

网友A:
6-8mm

楼主:
两段对接的!一细一粗 分别需要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细的外径跟粗的内径一样行了吧~~
不过细的是不是再需要稍稍打磨一下?根据具体插接情况看吧~~

网友C:
我的直接是外径10MM 内径6MM 的中空碳纤维杆 FMS的P40
但是强度依然不够。

楼主:
你的全重多少?

网友D(2011-11-09):
我估计套管用6*6*4的碳方管,内用4MM的实心碳杆应该够了吧,这个翼展的机
我正做,待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