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之疑难杂症-------求助

楼主(2011-06-28):
小弟最近看了guyama的帖子后,也做了个同样的F3P,总重150G,双天2812 KV1780 内置版电调,飞梦2.4G 4通接收,9G
舵机
3个,双天7.4V 300MAH 45C ,双天11.1V 250MAH 20C 。后来用7.4V
电池
,配8043,,7060桨吊机,发现
电机
比较烫,而且飞了会会断电,断电后又会重新启动(好像电调被保护了一样)。用11.1V的电池试后,电机巨烫,同样也保护掉了。真搞不懂是什么问题了?不是说双天电机不烫的嘛。轻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温度的电机只能证明它的潜力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有温度是正常的,在一定范围内,只要温度不是持续上升就行,你那症状应该是过载然后电压降低,电调保护了,然后断电以后电压又上来,就会出现重新启动的现象。这种小电机用螺距小一点的桨吧。

网友B:
双天电机没有性价比,如果这么烫还不如买xxd

楼主:
所以后悔了啊,该死的双天。那应该用多大的桨啊

网友C:
首先你kv买大了,其次电池有可能没有45c,换个800 2s的电池推推油看会不会保护?

楼主:
他只有1780KV的啊,他们说是一样的就买了,还有他的电池我也觉得有问题,用0.6A的电流充了2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充满。而且双天的售后服务真差。现在用7030的桨还是这个样子,飞飞就断电。胸闷死了。油门吊住时,线性一点都不好,油门不动,电机转速会乎高乎低。

网友D:
有些东西不是贵的就好

网友E:
用8040快速桨!我学长就是这个电机。kv也一样。电池绝对不能用3s。本来kv就高!还有就是你的3s电池只有5a放电能力,这个电机在两芯的时候满载就过5a了。

网友F:
双天电机和电池,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产品之一~~~
楼主这个1780KV的电机我也有,2S配8043没有问题,拉力比1470的大一些,这个电机上3s,桨必须变小,那就不太适合F3P了。
楼主3s用7-8的桨,电机不烫才怪!如果说双天电调线性不好的话,那真的无话可说了~~
建议楼主发个视频,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G:
我做了架150g的雅克,用的也是2812(kv忘了),桨用的比较离谱9060 ,250ma3s双天电池,可以飞三分半钟,好像没有lz那种情况啊
早期用过xxd之类的电机电调,后来清一色的双天,从2812到4255基本全了。只是双天的电池比较贵 。

楼主:
问题找到了,冤枉双天了,原来是那该死的*梦2.4G 4通,弄弄就断电。今天换了个接收,2块电都没事。(8043、7.4 300MAH)

网友H:
我来看个热闹,学习 学习!

楼主:
问题点找到了,*梦4通的那个接收为了减重里面没有电容,而且双天那个内置电调马达里面也没有电容。后来我在接收的+、—极间焊了个贴片电容就好了。很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