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相6线的步进电机只要改成并联性能就大大的提高。

楼主(2011-06-28):
曾经在42电机上改过并联,用TB6560驱动,改之前工作范围很窄,超过工作范围要不堵转要不就是震动巨大,改后实用工作转速提高一倍,并且低转速下震动也很小,即使每分钟10转也可以。今天在57电机上也得到了验证,改前实用工作转速只能在大约300----700转之间,低于200转震动非常大,高高转速下情况好点,但声音还是很大。改后10-----1000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声音非常小,在300-----600之间那声音只能用动听来形容,区别非常的大。看帖子好多朋友都反映过震动大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把自己的电机改成并联工作,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怎么改啊发个图上来

网友:
请发个图让我们学习一下,我的电机也面临接线问题。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改并联,唯一不好的是升温快。并联的是串联的3倍速度

改并联,加上高电压,爽!

叶工有几只60   5A步进,这个不能改了,只能当串联3.5A用,不然很恐怖!

其实什么都可以灵活应用的.并非改了并联就一定就升温大,在力距足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降低电流来改善发热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什么都可以灵活应用的.并非改了并联就一定就升温大,在力距足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降低电流来改善发热情况.

确实

网友:
8线的可以直接并联.4线和6线的就得重绕绕组了.

网友:
我的只有四线要怎么改?

网友: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叶工,去到江西人开的设计公司,连画图的学徒只要有客人到一律都张工李工的,很明显人家一称呼我'叶工'就等同把我和那些坐在大门边的学徒们放一堆了,所以我很讨厌人家叫我叶工,每次别人这样称呼我时我都纠正他们让他们叫我的名字或叶生算了!

网友:
我们这里设计院的工程师满大街都是,都淡忘了工程师与普通技工有什么不同了,很久没把工程师挂在嘴边了!要不是论坛里忽然多了个整天把“工”字挂嘴边的“好玩叶工”网友,我都忘了我也是“叶工”了

网友B:
如果性能提高了,那只能说明你的电机和驱动器的适配性改善了。
了解一下步进原理就可以发现,不存在并联比串联好,或者串联比并联好的问题。
选择合适的驱动器,或者电机改变接法来适应手头的驱动器,是发挥步进电机最好性能的不二法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性能提高了,那只能说明你的电机和驱动器的适配性改善了。
了解一下步进原理就可以发现,不存在并联比串联好,或者串联比并联好的问题。
选择合适的驱动器,或者电机改变接法来适应手头的驱动器,是发挥步进电 ...

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C:
并联接法在低电压供电时可以获得高速度,因为并联后电感值减小,感抗也减小,频率高的时候能够维持所需的驱动电流,前提是电源的容量要足够

网友D:
看了也好想改,.....请问既然并联比串联好,为何工厂制造都是串联而不是并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也好想改,.....请问既然并联比串联好,为何工厂制造都是串联而不是并联呢?

那是因为其用的是六线驱动器

网友:
原来是考虑六线的力矩与高速两种接线型态,所以采用串联,学习了,找时间也改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用的是二手6线步进,属于过去产品。看看淘宝卖的国产步进,要么4线,要么8线。

请问都是并联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并联接法在低电压供电时可以获得高速度,因为并联后电感值减小,感抗也减小,频率高的时候能够维持所需的驱动电流,前提是电源的容量要足够

并联了,电感就减小,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能不能根据电机的结构,详细点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了,电感就减小,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能不能根据电机的结构,详细点讲讲?

准确讲应该是感抗小了,对高频电阻值就变小了,高速反应就好了.但其跟震动方面的改善有何关系我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哈哈,我们哪里有个姓童的工程师,老是让人“童工”,“童工”的叫着

哈哈,我们哪里有个姓童的工程师,老是让人“童工”,“童工”的叫着,一是显得小,二是这在方言里是“肛门”的意思,还有个姓应的道士,被人“应道”,“应道”的叫着,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确讲应该是感抗小了,对高频电阻值就变小了,高速反应就好了.但其跟震动方面的改善有何关系我一直没搞明白.

这个感抗小了,你是相对于串联说的吧?
相对于6线驱动,是不是也感抗小了呢?

网友:
看这里吧我刚悟出的并联接法O(∩_∩)O哈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4&frombbs=1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个张工程师,他签字时爱吧弓和长分的开开的,一次一个新施工员拿着图纸来找他,在走廊上指着签字问别人:“请问弓工在哪个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