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 新手悬停请教

楼主(2011-06-28):
一直在飞XTR的
模拟器
飞里面的450 和 500 悬停总是悬不住飘来飘去 往往是左漂右打舵又右漂 右漂左打舵又往左漂了 是不是要调调控的 DR 跟 EX值了 如果要调调到多少合适 请高手们 指点下

网友A:
可以不用调。
想象一下你在盘子中间放了个玻璃球,要控制玻璃球在盘子中间不滚动,悬停的手感就跟这个差不多,每次修正完要往反方向稍微修一下,慢慢体会

网友B:
DR值调小点,EXP调大点会稍微好控制一些,但最终还是得靠你自己,JJ往哪里飘你就往那里反方向打舵,直到它不飘为止~
慢慢练吧,到打一次舵JJ就不会飘的路还长着呢~

网友:
还没找到手感

网友C:
手法问题,多练习就好了

楼主:
主要是改了美国手 以前的手感全没了
主要是改了美国手 而且是二指 以前的手感全没了

网友D:
多练就行了。

楼主:
看来只有苦练模拟器了
看来只有苦练模拟器了